华硕 非公版 伪P897板型 GTX260+ 黑屏故障修复,附图

楼主(2011-07-20):
华硕 非公版 伪P897板型 GTX260+ 黑屏故障修复,附图
这张卡是跟客户回收来的,在无人催促的情况下,断断续续的修了大约一周时间,,挺漫长的
现在显卡真越来越难修了,苦于没有合适的测试软件,再碰上别人二修三修的,真的很头疼
发现坛子里也没有很多高端卡的维修实例,特把此卡的维修过程发出来和大伙分享一下经验

卡初始故障现象为开机黑屏,机器不自检.反复重启会有连续的滴滴滴的声音,貌似是从显卡身蜂鸣器发出的.
先测量一下电压核心1.08v 显存1.92v NVIO 1.13v 电压还都算正常,当时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多是虚焊之类的,,
于是拆下散热器开始观察PCB整体外观,发现PCB背面标签有点奇怪,于是把标签撕掉,果然暗藏玄机,,标签下方飞了5根线,不过上个修家还算敬业,涂了绿油保护,测量了一下连接的线并无断路.不过心里在夸奖的同时发现正面显存供电二阶滤波的三颗固态电容,极性全部装反,,,汗,修过华硕板卡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华硕有个特点,它PCB标注的电容器阴阳极和其他厂家都是相反的.
直接换掉三颗电容,开机,故障未排除

从新测量,核心阻值1欧 显存阻值9欧,显存阻值觉得偏低,但是当时手上没有同样板型的卡对比测量,所以暂时跳过这个疑点没有追查下去(因为这个原因,让我饶了好长一条弯路)
测量其他芯片引脚阻值无异常,想当然的直接BGA伺候了,,GPU,NVIO都加焊了一遍,还是不行.
期间关于G200芯片如何做BGA的问题还请教了坛里的朋友,再此感谢"北极火狐"兄弟告诉我需要先加热再来开铁盖的方法.
在拿掉GPU的时候,发现GPU焊盘脱落了6个点,并且有少许绿油,应该是之前维修补过点的.
经过测量三个为数据线,三个点为空脚,于是开始补点重做BGA
此过程大概已经过去三天,因为期间由于手上没有G200芯片的钢网,又从网络上购买.要求对方一定要发顺丰,因为俺急着用,,呵呵
GPU和NVIO全部重殖 故障还是未排除

当时心情很糟糕,不想修了就丢一边去了,,开始修其他的卡,期间修了几张7300大家说的满天星问题,全部都是换显存的.待卡全部换完显存修好以后,因为心里还惦记着那张260,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显存损坏?(因为之前显存阻值偏小的疑点一直耿耿于怀)
抽根烟休息休息,又把丢废卡堆的260拣了回来,,
先拆掉一排的4颗显存,好运开始来了,其中一颗VCC VSS"接近"短路 阻值只有12欧,那算上核心的33欧 并联状态大约是9欧,觉得凶手肯定是它,心理很高兴,直接换掉,阻值也恢复到了26欧姆左右(后来经过和维友的讨论才知道23-28欧姆才属于正常值)
再开机测试,还是黑屏,,当时有点乐极生悲的感觉,不是已经找出问题了么..
后来索性拆掉全部的14颗显存,开始逐个测量脚位,发现A C FG分别坏了4颗显存,但是只有一颗是vcc短路的,另外三颗位数据线阻值异常.换掉显存以后再测量各路阻值无异常,再次上机测试
OK!终于亮了.久违的自检声又回来了,,,,可是才开机一会就花屏,,
然后用mats跑测试,可惜手上只有测试到G96核心的版本,根本测试不了G200,,测试数据全部为0,开始求助各方资源均无果..哎 人心隔肚皮啊
当时心想没有测试软件,就没有吧,大不了用最笨的方法换掉全部显存总行了吧,,呵呵
不过心理还有点不甘,冤枉了好的显存颗粒,那不是和自己的腰包过不去么,
开始用放大镜观察各个焊点,看看是否什么地方没有焊好,在观察的同时偶然发现PCB背面有一条很小的划痕,刚好盖在数据线上,测量果然断路,飞线连上
再次开机测试,,终于不花了
循环测试3D通过,此卡修复,,

乱七八糟打了不少字,,感谢能耐心看完的维友们

网友(点评):
好显示卡,我最喜欢这个样子的卡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实例,此种故障比较常见。我也做过专门研究。向楼主表示敬意和祝贺!修好一片疑难卡胜于过大年啊!此外还想补充两点,第一是故障时显卡是否跑2b之类?其二是刚开机时可以强制关机,待跑到2b后就无法强制关机了?也就是说显卡不亮是由于核心没有读出BIOS程序所致。跑到2b后数据总线锁死了。
最后,楼主说找不到测试G200的软件,本人可以提供。

网友:
诊断卡跑码正常噢,但是就卡在启动的那瞬间,在故障的过程中BIOS可以正常读写,用PCI卡带进系统也可以识别到主芯片及各项参数.所以才肯定核心没有坏一直硬着头皮修下来了,,呵,这个软件都是用钱买的吧,我看网络上别人都卖到五六十元,,真需要的时候我会去购买的,毕竟大家都是自己掏腰包买的,我也不想成为另类呀 呵呵,感谢兄弟的好意,感谢帮顶!

网友:
好文章啊,应该可以加精啊,楼主技术好,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也很有耐心。佩服

网友A:
有BGA就是好啊,我几时能有呢.

网友:
都是显存搞的事、

网友B:
太好了 ,我要向你好好的学习,我这里也有一张影驰的显卡  是花屏不知道怎么修有16显颗存  不知道动那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 ,我要向你好好的学习,我这里也有一张影驰的显卡  是花屏不知道怎么修有16显颗存  不知道动那一颗

16颗显存那是512bit的280或285了,最好还是有软件测试一下吧,哎,不然一个个拆真的太耗功耗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BGA就是好啊,我几时能有呢.

习惯是说BGA呀哥们,我是用土炮呢,不舍得买几千上万的BGA返修台,工具不需要多贵,咱用的顺手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习惯是说BGA呀哥们,我是用土炮呢,不舍得买几千上万的BGA返修台,工具不需要多贵,咱用的顺手就足够了

不会做土炮,所以习惯性的认为是BGA

网友:
这张显卡的用料很不错啊,,MOS管跟笔记本上的一样封装!!高档卡就是不一样!!

网友:
 你用土炮来搞这卡BGA?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