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7外接适配器花屏死机加电容问题

楼主(2011-07-20):
都说这机子是NEC大电容问题,之前也换电容修好过其它类似机型号!
不过这台有点晕,昨晚直接并了4个330电容,能正常进系统,但有USB驱动无法安装(DOS下U盘是正常的使用),放着今天准备下载官网驱动,谁知还没进系统,又花!晕死。多插几次还是能正常进系统,没有客户拿来时直接进不了系统的,但外接适配器用一会还是花!
回想之前是直接把NEC拆了,换上4个330,还是老样子,晕!

网友(点评):
小日本的东西,东芝的本不好搞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一般直接换电容都能解决。。

网友:
大电容换了  剩下显卡了 加焊试试

是的,

网友:
花屏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显存吗,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个人认为换的330电容滤波能力还是不够,拆t60的滤波电容,450的滤波能力强,换上三个试试,换后返修的很少

网友:
我一般换的话,搞6个电容在一起。4个没有试过.楼主搞CPU旁边的电容 质量要好一点啊

网友:
并联6个330试试,花屏死机应该就这电容不行

网友:
今天修一台M300 花屏死机的 就是那大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我们一般再外加四个470的,原来的那个大的还让它在上面

网友:
没遇到过  这种问题  期待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