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左边白的怎么回事,是屏坏了吗?在线等

楼主(2011-07-20):
显示器左边白的怎么回事,是屏坏了吗?在线等
图片如下: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用别的板子代换试一下  就知道 了。
这种情况,90%可能是屏坏了,10%是屏线问题。

网友:
是屏问题  我这里有一块 右边有2个半个钱币一样的白色块 显示白色没问题  其它颜色就白的  用通用板点过了是屏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灯管老化?

网友B:
屏的问题,,,就是我们换灯管全拆时,不是有几张很薄的反光滤光纸么,还有一片很厚的滤光有机玻璃,,,估计尖当是这几样中间有正常引起的!!个人意见,显示正常的话,液晶面板,驱动模组都应当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问题,,,就是我们换灯管全拆时,不是有几张很薄的反光滤光纸么,还有一片很厚的滤光有机玻璃,,,估 ...

“几张很薄的反光滤光纸么,还有一片很厚的滤光有机玻璃”这应该算到背光组件里边。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没问题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别的板子代换试一下  就知道 了。
这种情况,90%可能是屏坏了,10%是屏线问题。

用2621试了还是这样,应该是屏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问题,,,就是我们换灯管全拆时,不是有几张很薄的反光滤光纸么,还有一片很厚的滤光有机玻璃,,,估 ...

能修吗?换背光可以修复吗?把那全换掉

网友:
应该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