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坏得多不多

楼主(2011-07-20):
请问各位师傅南北桥在主板上坏得多不多。几率有多少。
还有各位修主板维修费一般收多少。

网友:
南桥坏的多。。

北桥少。。

网友:
坏的南北桥比较多。AMD的桥坏的多

网友:
现在在主板南北桥虚焊的比较多,我们经常的加焊南北桥

网友:
单桥很容易虚,

网友:
南北桥坏,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现在的主板南北桥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误杀的几率也很高啊

网友:
现在的板子不行哦  动不动就坏桥

网友:
南桥坏的多,单桥的空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