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换主板后报104错误

楼主(2011-07-20):
  HP DV6000的机器,原来的主板是MCP67   3合一的桥,后来换了一块6150的主板。。机器装好后,其余的还正常,就是开机报104-Unsupported wireless network device detected.
System Halted.remove device and restart.停在这里不动了,我翻译了一下应该是无线网卡的问题,拿掉无线网卡就可以就系统了。。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除了换无线网卡和不用网卡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吗?

网友:
去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点评):
有没有搞错 ,开机都进不了系统 ,还装驱动?

网友(点评):
纯粹是灌水帖

网友(点评):
这明显就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这个得刷BIOS才行,yu到过,CQ40的刷BIOS后就这种现象,后来又找了个BIOS刷回去就好了!

网友:
换个网卡试下呢

网友:
这机器无线很多不兼容的

网友:
刷BIOS试试下喽

网友:
重新换一个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无线 报错 换一个 网卡

网友:
104-Unsupported wireless network device detected.(104-检测到一个不支持的无线网络设备)
System Halted.remove device and restart.(系统已经关闭,移除设备然后重启)

网友:
不支持这个无线网卡的
换USB的有好了
换芯片很麻烦地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本来是买一块无线网卡的,人家说这已经是原装的不用买,后来换了块主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