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S

楼主(2011-07-20):
今天修到一块昂达NF5S主板.刚开始主板没有复位.CPU座子旁有一个电容爆.跟换后还是没复位.然后把电容旁的一个RT9202更换后主板跑C1.以为好了.把一根1G内存加上后.报警.内存是好的.换一根256内存后主板工作.然后将那根1G的条子和256的条子一起加上主板能开机.bios已经刷过.问题没有解决.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此故障

网友:
主板的兼容问题!!建议看看主板支持内存的频率!!看看是不是兼容性不好!!

网友:
他以前一直就是用这个条子

网友:
这种板我一般都是连9202都一起换

网友:
内存频率不同吧!进BIOS设置下看看!

网友:
加在一起能开机。。。那你进系统看看内存是多少撒。。。

不记得开机了就是识别的内存了。。。。说不定还是只识别25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