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不触发问题.求助...头大中.

楼主(2011-07-20):
一长城电源.接电后电源口出现火花,不启动,故拆开,先看保险管,没烧`然后一路查看追到色环电阻"红红黑金22K"不通`拆了换了`试机不着`
然后再查看P1014发现短路.又换了`还是不行````

然后``我还要查那里啊?????

网友:
谁说“红红黑金”是22K,应是22欧吧。

网友A:
开关管烧了,要查!大电容可能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烧了,要查!大电容可能也不行了。

好的`谢谢` 我去看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红红黑是22欧

网友:
开关管,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