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 内存发烫,进系统就蓝屏重启

楼主(2011-07-20):
从别人手中收过来的旧机。之前只是键盘不好用,速度慢而已,卖给另一客户后,不到几天进不了系统,经检查是硬盘有坏道,换了好硬盘上去,能正常使用,不到一个月,客户拿回来说没用几次就进不去了,反复的蓝屏重启,我拿到后,发现内存发烫,换了一根256M的SDRAM内存,装系统,装的是安装版,提示无法复制文件,就把硬盘检测了一遍,发现硬盘正常,装回去之后,仍然无法安装系统,擦内存,故障依旧。有人遇到过这情况的么?

网友:
不会北桥坏了吧。蓝屏代码多少?
这本爱虚汗把。老了
R31应该是图拉丁CPU把
SD内存133的
热不怕,就怕不稳定

网友:
再换根条子

网友:
应该是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有假负载的话打下内存到北桥的阻值,最好先换条内存试试,如果问题没解决的话再打阻值确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