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pwrgd、reset都正常却不跑码,该怎么修啊?

楼主(2011-07-20):
一块斯巴达克I31GM4-6P主板,触发上电后却不跑码,测量其各项供电,内存1.9v、南北桥1.26v、南桥1.5v、cpu核心1.3v、cpupg1.2v、cpureset1.21v、A15脚3.4v、B16脚1.68v,各电压是正常的,复位灯也是一亮即灭,cpu在别的主板上能正常运行,找不到故障没有思路了。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看看CPU插座是不是有问题,记得把 CMOS清空下

网友:
这些条件都正常之后不跑U.1.首先要考虑的是不是CPU不支持.有些板子很挑的.多换几个.2.用手摸下CPU有无发热.一般发热了.说明CPU已经工作了.由此就可以判定是当机问题.所以就要以打阻值的方法加以判断是哪里有短路或断路引起的.打CPU到北桥的地址线.打显卡到北桥的数据线.打IDE到南桥的数据线等等有关联的设备.最捷经的方法就是用手压CPU.南北桥.看有无空旱.如果不行就按照拆卸法.替换法进行判断.切记.要从简单到复杂的步骤操作.避免不必要的麻烦.1.先拆COM口.网卡芯片.2.换IO. 3.刷BIOS.4.有必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加焊桥.或换桥.  这也是我的一点点经验.说的不好的地方请多多见谅!多多指教!

网友A:
我上次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本来准备当配件板的,后来来了个学徒,让他练习植株的,由于手法或其他原因南桥芯片有掉点。就叫他从另一个配件板上卸了个,谁知道换了个南桥跑码了。。但我也没找到根据。

网友:
呵呵,就向月饼老大说的,遇到这种问题,就需要细心了!仔细观察主板有没划伤,掉件,氧化等情况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本来准备当配件板的,后来来了个学徒,让他练习植株的,由于手法或其他原 ...

假负载上cpu到南桥对地阻值,一个只有94,其他几个470,明天跑一下线路,谢谢提醒。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不跑码的故障。先看一下有没有掉件。仔细的观察。刷BIOS,对总线打对地阻值。压桥,压座。拆外设,IO等。

网友:
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不跑码的故障。先看一下有没有掉件。仔细的观察。刷BIOS,对总线打 ...

照这个搞法,和DIY块主板差不多了。
还是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不跑码的故障。先看一下有没有掉件。仔细的观察。刷BIOS,对总线打 ...

外设拆干净了,座、桥也压了,没有进展,准备刷一下bios。

网友:
电压都正常CPU不工作,可以刷BIOS试一下,压压北桥,观察CPU底座,仔细观察CPU道北桥之间信号线有无划伤

网友:
压桥 跟座子

网友:
打灯座,写BIOS

网友C:
知道好了没有,怎么解决的,说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好了没有,怎么解决的,说说啦

问题解决了一半,网卡发烫,吹下了,重刷了bois,能跑码进系统,但新的问题更多:1、core核心的cpu不能跑码,原来用的是赛扬450,现在不跑码,E3300也是一样,只有赛扬D、奔腾D可以正常使用。2、集成显卡不能用了,只能用独显。这两天较忙,客户也没催,有时间接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