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维修

楼主(2011-07-20):
一片G31主板,进系统容易重启,排除电源内存的问题,确定是主板的问题,重启时测试全板的电源都正常,而且有时可以进系统,那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不是系统原因吗

网友:
把硬盘放一边,进PE里边看一下会不会重启

网友:
把CPU的风扇换换试一下

网友:
有换个系统试过吗?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用到什么时候重启,是不是温度高了,把系统重新做过,在看看!换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是的,要不先装W7 试试,还出这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