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2灯高压条到底受不受得住15V?

楼主(2011-07-20):
请有经验的同行回答一下.

经常有原装板,要改高压条时,我会改2灯的,我的想法是在亮度不大受影响的情况下,2灯比4灯发热小,可能更耐用些.

但是,经常有原装电源板的高压电压去到14V,15V.不知能用多久..

不要和我说4灯有宽电压的,我现在是讨论2灯的.

网友:
一般两灯的,本身设计就是为15寸使用的,,用它来点大尺寸的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点评):
关于这点,2灯的高压条我只带了2只灯而己.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关心的是电源板过来的电压太高时对它的伤害.

网友:
普通的12V高压条的没有问题,10-16V都可以承受,太高不行,超过18V多半容易烧。

网友:
那一个上去试试,烧了也就10块钱。

网友(点评):
面子问题.到时客户抱过来,说得话不好听的.

网友:
现在有的在通用高压板的供电部分上加了个7812来稳压,电压稍微高些一般不超过18V 估计都没事,太高了时间久了会返修头痛的.

网友:
没事,我遇到过,电压高一点的我都用两灯高压板,有些四灯高压板的电压高12伏多一点的就不亮。

网友:
15V,如果开了不关应该能使用很长时间,但频繁的开关机,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15V没问题的 , 放心用吧 。 别怕前怕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