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PCIE显卡插槽坏了

楼主(2011-07-20):
主板的PCIE显卡插槽坏了 新手求更换方法,谢谢。

网友:
没换过,我以前换内存槽,拿风枪朝背面吹,后来那些针掉了一大堆,全部失败,我的心彻底死灰灰了

网友:
没得说!换..。

网友:
如果手里有新槽的话可以把旧的破坏掉然后清理好重新焊上,如果没有的话要拆旧板上的来更换好像难度很大,一般需要锡炉

网友:
只有 锡炉才换得好 一般方法不好弄

网友:
找个专业的换显卡插槽!

网友:
这个插槽不是很好换!

网友:
的确不太好换, 我用吹抢和锡焊器拿下来了  没有新的插槽比较难弄。

网友:
试过全部掉件。

网友:
IDE口或电源接口还可以搞搞,像内存槽或者显卡槽这样精细的,一次也没成功过,
请问下大家,锡炉这种东西的大概价格,谁知道的告诉一声,谢谢,打算弄一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