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FP17,开机掉电

楼主(2011-07-20):
接货开机掉电,打开,一个电容器鼓了,换了,故障依旧,电源板没短路。
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补充:开机屏闪一下,就掉电了。屏闪时正常

网友:
你这个要一步步修 先断去高压部份供电 另接入12v端假负载 排除完电源部份本身估障 才能继续检查

网友:
和我上次遇到的问题一样,先给开关信号+5伏背光亮就着重检查驱动板了,背光不亮先查高压板,再看驱动板

网友:
高压电路有元件击穿或短路,好好测测C5707看看

网友:
    毛事是二极管的事   量量穿了不

网友A:
测C5707,一个短路,可是这个东西不好找啊,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C5707到 料板上找,应该不难找呀,好多显示器都用的

网友:
5707的问题。。。。换的时候必须换一组。

网友:
先排除高压的问题

网友:
用d882代
比5707还好楼主试试

网友:
这总现象大多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C5707,一个短路,可是这个东西不好找啊,用什么可以代换

C5706可以代换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对小弟的关心,换了C5707,用不住的,我直接换了块高压板。

网友:
好像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把开关换了没呀

网友:
屏闪一下.一般是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