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 外接正常 内接无显

楼主(2011-07-20):
联想SL40 外接正常 内接无显    求思路~~

网友:
看看 屏接口的供电都有了没有

网友:
    换个屏 看看  灯管 屏线  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
查高压启动信号   屏供电

网友:
有的时候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就这个点信息,别人想帮你都难。你都做了什么,这种问题有很多原因引起的。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这和显卡没关系,一是给屏的供电部分。二是屏线,高压板,屏。仔细的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