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跑44无显维修

楼主(2011-07-20):
接一台联想旭日410L机器,故障是开机无显,一个老头,到联想维修站去,嫌维修站的价格高,维修站的朋友介绍了找过来的,老头原来在银行工作,来了先送我一5元的纪念币。

插拨内存,更换内存,更换CPU等都试了,机器还是不亮,诊断卡跑44。量北桥的各参考电压,也未能发现异常,就跟老头讲清楚,这机器的毛病有可能是出在北桥,但目前只能先换北桥看,如果北桥换了不行,有可能得换板,老头想了一下也接受了。

原机的北桥是943GML,手头只有945GM,印象中是可以换的,也看了一下图纸,图上北945GM和943GML都列出来了,也未看到参考电压端有区别之处,换上945GM,看诊断卡跑到60了,应该亮机了,就直接装机

装到一半的时候将硬盘键盘先接上通电,结果挡LOGO,再开就不亮了,换一块CPU,结果到进系统时刚见到桌面又死了,之后再怎么开也不亮了,上诊断卡,仍然是跑44。

这时意识到,应该不是北桥的问题,而且这两块北桥应该是可以代换的,问题应该出在其他方面。跑老头给三天时间,如果修不好只能换板,能修好的话收300元,换板要700元,老头一听有点激动,嘱咐我一定用心去修。

老头走了就先把机器搁一边了,这段时间天气一热,机器实在有点来不及修,刚才老头在这一下子就折腾了2个多小时,走了就先处理几台故障明显的机器。

想到老头下午会打电话来问,接近中午的时候,再翻出这块主板,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想就先拆外设吧,声卡,网卡,PC卡,因为这台机器来的时候卡槽里有一块上网卡,就决定先拆PC卡。

运气好到爆,PC卡拆掉后上电,诊断卡顺利的跑到60,裸板加上散热,硬盘,键盘再接上屏,测试进系统完全OK,考虑到用户可能是用PC卡里的卡上网,从料板找一块PC卡芯片,植球后上板,再搭起来进系统测试,完全OK

自此,终于没有辜负老头的期望,把这台机器完美修复。

总结,如果碰到跑44代码的,可以考虑拆掉PC卡等外设

网友:
集成的显卡的,38过年就是要跑到显卡了,显卡完了以后,检查外设了,所以差不多要亮的机器,是可以拆外设的,有很是拆PC卡芯片好了,

网友:
兄弟你做北桥的时候,就没有把那个网卡拿掉上机器?

网友:
还有这样的,现在的老头,最难搞,以老卖老,我现在都不给老人修机器

网友:
换北桥才收这么点钱啊,到手也没几钱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