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行,引起花屏。请教各位一下……(无图,请见谅)

楼主(2011-07-20):
昨天,上门维修一台机子。电话里,客户说得不是很清楚。只是说花屏,师傅推断,多半为显卡的问题,叫我上门去把显卡拿回来就行……

到了客户家里,开机,现象为,在启动到LOGO时,就开始有竖条出现。但,到检测界面时,竖条却没了。而在进入操作系统时,却出现一个提示“请将分辨率设定为1600*900。”然后就蓝屏了。

于是我想,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

重新启动,进入VGA模式,不花屏了。基本认定真的是设置的问题。此时的分辨率为800*600,把分辨率设定为1600*900,却再次出现蓝屏的状态。一时没了思路,无语中。

打电话问师傅,师傅肯定地说,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叫我拿显卡回去修就是了。

于是,把显卡拔回去……通电试,还真是显卡问题!把GPU加焊后,就好了。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终不明白,既然显卡有问题,为什么在进入VGA模式的时候,不花屏呢?希望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VGA模式是不启用显卡图表加速的,只是把显卡当作是普通的VGA显示设备来用

网友:
楼上的,说的太对了,,,,,,,正要回答,被抢答了,,哈哈

网友:
恩 , 很有道理

网友:
有时候刷新率不高,调用的地址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了解一下 显卡工作的模式

网友A:
这是不是说,如果启动的是VGA模式,那么,只要显卡没有严重的问题,就可以工作,并且不花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说,如果启动的是VGA模式,那么,只要显卡没有严重的问题,就可以工作,并且不花屏呢?

VGA模式下,因为没有图形加速,看电影会卡,上网也会卡,图像刷新率是无法调节的,只能当亮机用,正常使用是无法忍受的。除非是傻子……

网友:
模式是黑屏进不去的时候使用的,花屏一般跟显存,显卡主芯片有关系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既然显卡芯片真的有问题……为什么在VGA模式的时候,不会花屏?

网友:
怎么就没有高手肯指点一下呢?

网友:
就不会用测试软件测试看看结果么?一看就知是显卡核心或显存坏或虚焊啦!
用mats或R3 R5 MEMFA等测试~~~

网友:
显卡基本加焊GPU都能好。

网友:
高手,请问一下,加焊GPU,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么?
希望能就你的经验指点指点……

网友:
上BGA加焊GPU就好了   注意温度  不要爆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