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通病,电流只上到0.4~0.6

楼主(2011-07-20):
这台机可通过刷新BIOS来解决问题,但拆机太麻烦了,其实可以通过u盘来刷新。1.下载我上传的3309文件,将它解放到你的u盘(u盘必须是FAT的)
2.插上电源和u盘!
3.按着 fn 和 Esc 再按开机键。
4.注意开机指示灯会闪下闪下,这时可以放手了
5.这时已开始刷新当中。。几分钟后就解决问题了。。
我已经试过好几台,没问题了。。钱也收了。。各位网友不妨试试哦

网友:
这个不错哦,我在厂里修板子也听说过。外面的就少了。

网友:
只有这一款能这么刷还是ACER都可以

网友:
樓主說說用U盤刷BIOS 的原理, 是不是所有機器都能通過這種方式啊, 哪編程器就用不上了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能这样刷机,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这方法很好呀,记下了,下次有机会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ACER不加电 非进水机都考虑先刷BIOS

网友:
好像前断时间也看过此类的帖子,,就是盲刷bios

网友:
这样的刷机方法比较傻瓜化

网友:
先留起来,接到这机器了试试

网友:
楼高真是银才啊

网友:
具体怎样考进U盘呢,说细点讲讲嘛

网友:
其他的机器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操作啊?麻烦高手讲下,谢谢

网友:
这样刷法  对U盘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
这东西   也就方便没编程器的

网友:
高手  下次收到这种机器也试试看

网友:
楼主有试过别的机型也可以吗

网友:
我的ZG5跑到0.38不动了,按楼主的方法刷未成功,今天直接买了个刷好的芯片,换上还是不行。悲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