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用一个小时到二个小时间后自动黑屏

楼主(2011-07-20):
有个DELL显示器用一个小时到二个小时间后自动黑屏,然后按一下开关键关掉,再开又一切正常,过一二个小时故障依旧,希望指点。谢谢!

网友:
把全部开关键都换一遍

网友:
  感觉是高压板的事吧

网友:
按键 高压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
先拆开看看电源板吧!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是绿色的还是橙色的?

网友:
就查高压板和灯管吧,,

网友:
戴尔的机器 高压电源一体板质量很好 如果黑屏时仍亮绿灯 多数是灯管不良引起高压保护 如某只灯管严重老化 焊点巳脱等 如果黑屏时亮黄灯 应该是驱动板发出了错误的待机指令 重点查相关电路 如三极管不良 电阻变质等等 一般较难处理 如果黑屏时指示灯也同时熄灭 就好办得多了

网友:
先点下灯管, 然后换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高压问题据多

网友:
量开关按键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