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D不显示

楼主(2011-07-20):
这台机器是g86-735的,不用想就是显卡的问题,于是就把显卡拔下来重新植球,搞好了打开一看一个样不显示,这台机器是显卡板的,开机正常有华硕声音就是不显示,这款机器南北桥和一的AMD的CPU大虾们会是什么问题呢?

补充
提升卡

匿名卡

高级模式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添加附件
验证问答  换一个
刷新验证问答
点击附件文件名添加到帖子内容中 描述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浏览过的帖子
笔记本上电时序问题...  浏览过的版块

补充内容 (2011-7-22 00:19):
显卡已经换成G86-740的了,还是没有用

网友:
请你把金手指擦一下

严重同意

网友:
显卡还是没做好

网友:
插座隔离电容查完,是不是该考虑换显芯了呢,不是所有的显卡都是可以焊好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三合一桥的问题。

网友:
还是换一个735的芯片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加焊一下南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单桥的本本,桥出问题的几率比显卡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