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开机掉电

楼主(2011-07-20):
开机脚旁边有个坚着的三极管s8085发烫,拆下来开机正常  不跑码
S8085代换那个型号的可以,手上没有这型号
是不是换了这个就正常了呢

网友:
试了才知道

网友:
PCI a14脚阻值只有45  判断桥问题?  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网卡有没拆掉试下是不是还45欧

网友:
网卡有拆掉了,不过还是很烫
你是说要拆掉网卡来测PCI a14才能准确知道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有没拆掉试下是不是还45欧

拆了网卡还是45 是那问题?

网友:
上电  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