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显高压板上的升压电容和安规或法拉电容是不是同类型电容器?

楼主(2011-07-20):
有的标示安规电容,有的标示法拉电容,有的则说是升压电容,请问这三类电容都是一样的电容器么?还有原来高压板上用MKP的能否用耐压和容量相同的MKT的电容代替?

网友:
就是一个振荡电路 使高压线圈上产生电流

网友:
一样的吧,直接可以通用

网友:
我换过可以用,电压一样就就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