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共享问题

楼主(2011-07-20):
我有2台电脑,想共享,但是共享不了,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用网线就可以连接起来了,再设一下IP地址,最后PING 一下试试,要设密码哦,如果要用的话就要把那个想要文件设为共享哦

网友A:
   你的电脑共享后台开了没

网友B:
两台电脑的系统是不是一样的,是安装版的还是GHOST版的,如果是GHOST版的,最好是用同一个版本。

网友:
开启GUEST账户

网友:
最好是有一台路由器

网友:
XP 吗?点击文件夹选项,勾选简单共享,就可以了。

网友:
拿跟网线,一头插一个电脑。IP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下载个网络共享软件,启动软件,重设下,开启来宾帐户

网友C:
能详细说明下步骤吗?一个用的是win7 64位系统 一个是GHOST 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台电脑的系统是不是一样的,是安装版的还是GHOST版的,如果是GHOST版的,最好是用同一个版本。

能详细说明下步骤吗?一个用的是win7 64位系统 一个是GHOST 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共享后台开了没

能详细说明下步骤吗?一个用的是win7 64位系统 一个是GHOST XP系统。  服务是开启的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说明下步骤吗?一个用的是win7 64位系统 一个是GHOST XP系统。

建议你上百度或者Google及SOSO网,搜一下,“不同系统共享”。有很多答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说明下步骤吗?一个用的是win7 64位系统 一个是GHOST XP系统。

网上应该有吧,上次我是在网上百度一下,把两台电脑连接起来,只要系统支持远程连接就行

网友:
将盘格式改为NTFS,设置同网段IP,打开来宾用户

网友:
同网段,同工作组。
WIN7浏览XP的共享无压力。
WIN7要共享给XP的话,那要设置一些步骤
先是要WIN7中对文件夹右键属性选择共享,然后添加EVERYONE和GUEST帐户。添加完成点共享。(控制面板的帐户中也要开启GUEST帐户哦)
调出控制面板页面,网络和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高级共享设置,家庭或工作,找到“密码保护的共享”,选择关闭密码保护共享并保存修改。
就是这样多了。
以后再加文件夹共享的话只需要再对文件右键属性选择共享确定后即可。

网友:
关掉防火墙。

网友:
网上去下载个共享P处理的文件 打开运行基本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上百度或者Google及SOSO网,搜一下,“不同系统共享”。有很多答案。

我也搜索了,但是很多不行啊!WIN7是用的正式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应该有吧,上次我是在网上百度一下,把两台电脑连接起来,只要系统支持远程连接就行

我也搜索了,但是很多不行啊!WIN7是用的正式版

网友:
其实也很简单  记住  1。俩台电脑必须是连着的。2  共享的时候关掉杀软

网友(2011-12-31):
我也到网上去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