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65主板有SATA接口但没焊上去

楼主(2011-07-21):
一台SONY17寸一体机,865主板,板子预留有两个SATA口,但没焊上,旁边的元件也不知道是什么,哪位高手帮看看这板子能用SATA口么?

网友:
果断的IDE转SATA  别想着加口了 浪费时间的

网友:
旁边的应该是耦合电容

网友:
电容 跑下电路试试 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没焊就没那功能啊!!  我以前也有遇到过集显没有独显槽   但有设计  加一个上去不知道行不行 没试过!! 楼主试下 一定要告诉下哦.

网友:
那个接口应该是一个SATA接口了,  不像是一个电容 , 不确定找一个同样的主板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办法改再找转接卡了,就担心转接卡没原SATA好用,一样的板子估计极难找到哦,在日拍网上好看到有,不过好像也是没有SATA的。那几个元件是不是下图中,上中间和左下角标注的相关?

网友:
既然没有安装ASTA,建议你还是别装了,估计不支持串口。

网友:
在料板上拆个接口,并把四条数据的电容一起拆过去试试看检不检得到SATA硬盘,有可能要BIOS的支持!

网友:
把座子焊上外还要焊几个耦合电容上去不然也是白搭

网友:
  你去 主板的 BIOS 里面看看 有木有 SATA 的选项····  如果有你就焊上去试试 · 如果没有·那就去 官网看看
     或者 打电话去他们技术部 问问····

网友:
估计焊上也不能用

网友:
每个串口都有四个电容,再把接口装上,如果接好不支持,找支持新的BIOS刷下。

网友:
先打一下电容到南桥那一边的阻值,,如果4条线阻值一样的话,,就应当有希望,,应当是ICH5  82801EB之后的南桥才支持SATA,,,,还要要补上电容,从料板上拆4个就行了,座子装上去,,如果运气好,直接能认,,不行的话,还要BIOS 的支持,,,,,,,,,!!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中午回家查过BIOS,没找到SATA相关项,华硕这个板子BIOS相当简单!想升级却找不到相关的BIOS!!
还没空拆板子查,因是一体机拆有点麻烦,芯片组鲁大师看是ICH5 82801EB的。

我该先升级BIOS还是先动手加STAT呢?

网友:
华硕的貌似刷不了BIOS

网友:
品牌机的BIOS都不好弄。。。

网友:
这个板子没串口,有点郁闷

网友:
忘记了 是什么芯片组以上就可以支持SATA接口了。

网友:
看图纸才知道

网友:
进BIOS看下,有没有相关设置,没有加了也没用.

网友:
其实像这种板子,你要确实想用SATA的话。可以尝试先刷下BIOS,然后接一个SATA上去,看行不行。

网友:
对,BIOS不支持,加上去,也是白加,,,,,,,浪费时间,在说865的板子,,,,谁还用啊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纯属个人好奇想研究罢了,结果如何晚些时间再告诉大家,再次感谢!!

网友:
兄弟别妄想了,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