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家园SH7188,开机亮几秒,黑屏~

楼主(2011-07-21):
开机亮几秒,黑屏。电源灯反复从绿灯变成不亮。。

屏幕一直是黑的。

在淘宝买了一个驱动板后,结果亮的时间蛮好。然后装机。又不行了。而且 连电源灯都不亮了。怀疑是静电问题。。

电源板也换成全新的了。

另外,把屏幕在别的驱动板和电源板上点过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此问题。。

是不是只要换驱动板就OK??

网友(点评):
你不是已换过驱动板了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5V供电不稳定。。。时开机时不开机的。。。检查下电源板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先测下

网友:
装机时是不是碰线了。

网友:
灯管可能有问题,,不同的高压板保护性能不一样,,,

网友:
有没有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
有没有换个灯管试试

换灯管太麻烦了。。

你不是已换过驱动板了吗?

换过,但是几分钟之后 又不亮了。。。电源板已经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