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显示器维修偏色

楼主(2011-07-21):
客户一台联想17寸显示器,打雷时冒烟后不亮,拆机后发现电源板,驱动板都被人换成代用板,电源板为长城一体高压板,驱动板为优派显示器里的板,测电源板保险烧,查发现过流电阻R7 0.22 开关管也烧了,连同电源IC OB2269CP一起换掉,加电灯测试电源OK,上机能亮,但是显示器偏兰色,绿色有,少红色,查驱动板,发现以前换代用板时用人焊的线,有1根断了,再准备动时,有断了一根,记不清是那根了,只好用万用表测试,发现13 ,11 ,6脚对地阻值为75欧,焊上线,测试VGA头到1.2.3脚到地,都为75欧,以为好了,上机测试仍缺红色,对换1.2到11.13,缺绿色,一直搞了几个小时,因为是代用板,也不好装上,到现在仍未修好,准备上通用板,但是在想到底是MCU坏还是线有问题,不得其解.希望大家发表一下自已的看法.

网友:
如果三基色对地电阻正常  就是程序问题。还是先点一下屏有问题没.

网友:
忘了说OSD菜单红色正常,驱动板芯片TSU16AK

网友:
前次因红地没有焊,没测红对红地阻值,再次测VGA接口,发现红对红地阻值为0,确定信号线红与红地短路,断开第6脚面红地,显示正常,但发现有一点重影,即图像有点虚,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