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T 54M无线USB网卡,两小时掉一次线,要重新连接

楼主(2011-07-21):
路由器是TP 150M无线路由。用FAST 54M网卡后,客户反映说用两个小时左右掉一次线,要重新手工连接一次,我换了150M的,故障依旧。但产品说明上写的是兼容所有无线路由啊,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兼容不是说速度上不兼容~~只说是这两个设备不能在一起稳定的工作而已~~你这个应该是接收器的问题。。唉。。山寨的产品。我已经伤不起~~第一次买水星的接收器。我用了十分钟丢了。。换TP-Lin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