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L复位只有一半

楼主(2011-07-21):
G31-L复位只有一半1.6v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pcl插槽上只有1.6v,cpu是坐焊在上面的无法测试,求解!

补充内容 (2011-10-23 17:50):
已修好,换IO,是IO拉低了复位。

网友:
PCI复位1.6V不是正常的吗?应该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