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T6E18 V3.0的液晶电视驱动板用什么刷程序??

楼主(2011-07-21):
现在有一片MST6E18 V3.0的通用液晶电社驱动板程序没了,开不了机,有什么编程器可以刷,用什么软件?帮帮忙啊!

网友:
驱动板上一般有串口吧?

网友:
这是鼎科的板子,,

网友:
用什么软件刷啊?能发个软件给我吗?

网友:
用MSTAR ISP可以刷这芯片。
你看看这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0899-1-1.html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24c08拆下来自己到编程器上刷下就好了

网友:
板子上面不是24C08,是24C08那就好办事了,找了好多同行帮都就他们都说刷不了这个芯片,现在帮客户换了一片能用的板子上去了,那个板也还回去了,不记得什么型号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什么软件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437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 ...

换板了,用乐华的板,乐华的板用什么软件做维修都会吧

网友(2011-08-20):
在线读写,需要什么小板比较容易连机,知道的朋友介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