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N 电流到0.9A

楼主(2011-07-21):
945PM北桥 7300GT显卡 确定显卡是好的 、这机器不插显卡应该也会有开机音乐。 BIOS替换过 北桥加焊过 。故障依旧 有修过此问题的请指点一下
华硕

网友:
用带灯假负载测北桥AD线

网友:
是不是有重复的开机音乐

网友:
没有音乐 有的话 说明主板就好了、

网友:
那就换北桥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接外接显示器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