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加焊海尔T68显卡后 开机电源灯一直有规律地闪烁

楼主(2011-07-21):
小弟加焊显卡成功率90% 今天就很不幸遇到如题所说的现象,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点评):
既然是加焊显卡出了问题那就从显卡那里入手吧,拆下来重新植过

网友(点评):
原先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显卡焊连锡了

网友:
是不是不小心动到那个地方了,或是显卡短了

网友:
显卡取下重新植株吧。

网友(点评):
这才是王道。。。

网友:
我量了北桥旁边的三个电容,短路的 拆下来量焊点 还是短路,可能真的是弄连锡了

网友(点评):
估计是这种可能了。

网友:
加焊出现了那10%了,重植吧。

网友:
短路了,重置吧

网友:
感觉加焊撑不了多久  一般我都是值球  收费相对贵一些 跟客户讲明了  ~~~难缠的人直接加焊让他走人~~~

网友:
换显卡试试,可能挂了,在保护状态

网友:
我这里加焊是保一个月,很少有返修的

网友:
多做几次才能有结论

网友:
这板的北桥是有三个电容短路的。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连了啊

网友:
高手也有失手的时候,你先量下显卡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再量相关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短路了    值球 还有用吗

网友:
那就显卡短路了,这破机器大多数都是显卡

网友:
一个是加焊短路,一个是加焊开路了,加剧病情了

网友:
这种现在有

网友:
最好换一个显卡。 我记得有一次修机器,加焊显卡。结果把北桥给弄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挂了。

网友:
连锡 取显卡 重植

网友:
是不是碰到旁边的小东西了 认真检查下

网友:
换个显卡吧。我有一台还放电影就掉电的还没修好。显卡就是毛病多,

网友:
把显卡取了,重植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