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擎VIA芯片组不上电通病

楼主(2011-07-21):
一块华擎865(775针)主板,开始是一转就停,不是12V问题,可以重复触发,偶尔触发能正常开机
开关针3.4V跑线经过一个822电阻后连接到一个74HC132D的14脚VCC,测得也是3.4V
怀疑是74不良,更换后(确定是好的),再点开关,直接是不上电了。。VCC还是3.4V
各供电无短路,32.768之前没压差,更换后有了,但还是不上电,3.3VSB,3VBAT等均正常,USB打值正常,待机无元器件发烫
请问下哪位前辈遇到过这现象,我都遇到一摸一样的情况4次了,都是华硕和华擎的,应该是这类VIA芯片组不上电的通病。。

网友:
IO是W89697HG的

网友:
有人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