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 用电源掉电 用电池没事

楼主(2011-07-21):
请教各位大师   HP6515B AMD的机器, 开机能亮  单用电源点每次刚进系统就掉电,单用电池点 进系统一点问题没有。请各位大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先上原装适配器,不行就换CPU

网友:
电源换过了 CPU也换了

网友:
会不会是充电芯片出问题了呢
充放电的识别信号是否正常哟

网友:
通病    北桥上面的一点小毛病!!  不关北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