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MX主板,开机无显.请帮忙分析.

楼主(2011-07-21):
诊断卡不跑数,测试南北桥,CPU电压都正常,不正常有2点.
1.14.318晶振没有电压,当然更不可能有波形
2.CPU_rst#电压只有0.6V左右,应该是偏低.

请教了一个高手,他说可能是北桥问题,CPU_rst#电压低,CPU没坏,电压都正常,应是北桥问题.
但我有是疑问,14.318我在其他主板测试过,不插CPU都是有电压有波形的,这片主板也应该不例外吧.
那有没有可能是北桥坏了,导致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呢?还有,北桥没有时钟,CPU_rst#是否会发出呢?本人新手,请高手帮忙分析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工作电压正常,测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