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4芯片有什么用

楼主(2011-07-21):
tps51124芯片19脚接地了是不是坏了?这个芯片主要有什么用呢》?21脚对地好像还没阻值,哪位大师教我

网友:
你应该上图的,不然还得去找,输出1.05V,同理量一下对面1.5V,条件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对地没阻值????不会吧

网友:
这是总线供电的,你看那管子坏没有吗?决定它的好坏还要有很多条件的。

网友:
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出电压的电源IC啊,,不会连这个都看不懂把   !!

网友:
......楼主最好贴个图出来

网友:
答案:作用1.5V ,1.05V供电芯片;19脚接地不正常,换1.05V的高低端管;21脚下放着,把前面的修好了再看。

网友:
511124应该是内存供电,把芯片摘下看看还短不短,不短路就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