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显示器不正常显示

楼主(2011-07-21):
七喜显示器  开机后有时有显示有时没    没显示时关显示器  后重新开就有显示(自己用)

网友:
是不是亮下暗啊??  怎么不说清楚呢

网友:
高压部分,,

网友:
无显示时电源灯是什么颜色,绿色为主板高压部分虚焊,橙色为主板没有接受到开启信号,主要是信号线与主板连接处虚焊,电源灯不亮,开关有问题或电源反馈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