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瞬间就显示温度84 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21):
主板开机瞬间就显示温度84 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谢谢了!@!
补充:温度持续84不升也不降  ,运行正常但是关机后要冷却半小时才可以开机。手摸北桥温度还好。奇怪了

网友:
说清楚啊

网友:
着有点吓人,开机就这个温度?????
真没遇见过,360是不是有问题啊,看这CPU这些温度也正常啊

网友:
这是什么本啊,没装好 吧

网友:
在在下一个36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进bios看温度? 软件有时候不准的

bios   只有CUP温度

网友:
见BIOS看下 ,温度还不正常的话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阿能不要相信这个大师 那个大师 测的东西呢

网友:
估计没装好,不然也不能高成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