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达B141EW04 V.4屏通病

楼主(2011-07-21):
   最近维修中已经遇到多块友达的B141EW04 V.4的屏,表现为白屏、图像抖动。故障原因是列扫描模块压接不实所致,该故障在手工条件下无法维修。晚些时候上传图片。
   注意:一些翻新的液晶屏,如果是友达的该型号的屏,生产月份为08年,遇到的有0821和0831,0834,此类屏有可能就是已经维修过的,希望同行引起注意。

网友:
楼主好样的 手机上的网 不然该给你分

网友:
这个故障除了用机器压之外,还有其它办法可以修复吗

网友:
这个屏是可以修的 我也是近段时间发现的 发现了两片 修好两片

网友:
4楼说说你是如何修的

网友:
直接刷码片,  4楼的太保守了。

网友:
刷码片就能直接修好这屏吗?那压屏的机器不是没用了。

网友:
非常谢谢,这个要知道的

网友:
请问4楼如何修 你是真会怎么修还是故意说可以修

网友:
记住这个型号。。。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我试过,不是码片的原因。我也比较过码片的数据,数据没有损坏。只是这种故障刚开始表现较轻,用手一碰左上角就会好。

网友:
屏问题,,据说,广州等地,压一次屏,用不了两个月,保证会再次出现故障,,,可能设备的问题,或者是温度控制的问题,,市面上,大量的屏,等着压,,,!!如果有办法100%修复不返修的话,,,这笔利润是相当的可观,,就像NV的显卡一样,,有办法修好不返修的话,,大量主板等着维修呢!

网友:
很好,遇到过,但没有注意过编号,以后可以多留心留心

网友:
我也有不少,不过LP的多,那里有修啊,知道的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