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跑码正常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1-07-21):
主板开机跑码正常后自动断电

网友:
描述过于简单

网友:
是断电还是重启?断电------电源是重点,重启--------看主板是否有电容鼓起。

网友:
RAM或主板出错
换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LZ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你就一句说出来谁也分析不清呀

网友:
LZ  没听明白你说的什么呢

网友:
u的温度高 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描述过于简单,先刷bios

网友:
风扇的问题?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呵呵

网友:
可能是 散热问题,既然能跑马而且正常证明主板没有问题、把风扇拆下来看看硅脂是不是干啦?然后在上些硅脂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检查主板个器件温度  特别是桥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啊,有的品牌机主板上有一个外加风扇接口,必须插上风扇才行。!!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期待回复。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先换电源,再换内存,不行检测cpu温度及供电

网友:
我试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测了一下供电。发现cpu电压的问题。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就行了

网友:
跑码跑到那里呢

网友:
掉电是保护了,或者是说那一种电压还没有出来,温度高了也很有可能啊

网友:
我等着看高人的指点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问题说得详细点,一般来说首先考虑电源

网友:
楼主没有描述好,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散热不好或是桥虚焊在就是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量一下电压,确定是否正常。

网友:
是马上掉,还是等二秒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