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闪烁

楼主(2011-07-21):
AOC显示器花屏闪烁,量下电压正常,请大侠分析下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擦擦屏线,不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在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先用其他正常的板子套一下屏,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屏供电 或屏

网友:
  先用驱动板点点看看是板的事还是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