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07-21):
显示器 一开始按按钮有反应有显示,过了几个小时就没反应啦,按按钮也没显示啦,请问各位大师这该如何是好?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没反应,是怎样的没反应。几个小时黑屏后没反应,还是显示着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说的具体点

网友:
楼主最好把问题描述的具体点  这样才好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按键板有问题,

网友:
拆机检测一下按键是好的吗。

网友:
电源电压看正常吧,,

网友:
查按键板有无问题

网友:
一定不是电容就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