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0无复位

楼主(2011-07-21):
电流0.38a,cpu供电正常查发现pwrok无电压输出,把u514第2脚调起还是无电压,pwrok不正常肯定不可能有复位,我只知道u514是线性稳压器,但是找不到一样的管,不知可以用什么代换。还有我直接把u514的1,2脚接通还是无复位。不知是否可以直接把1-2脚短接。

网友:
旭日120(LENOVO

网友:
U514  MAX809,PDF里面输出是多少V的电压,,还有,这个应当会有延时输出的功能吧,,或者这个IC提供一个上拉???

网友:
第1脚不是接地了吗  把1、2连起来就没电压了

网友:
是呀,1脚是接地端,1,2短接不行的

网友:
复位信号是从南桥发出的

网友:
打错了是吧2-3脚短接。2脚有3v输入。不知能否短接?

网友:
我把u514第2脚挑起也没电压输出。应该是它坏了,不知能用什么管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