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求助10个高深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7-21):
1  内存SPD 是什么
2  经常看见师父们测南北桥 显卡旁周围的点 我问很多次了 他们回答说 如果二极管档测试结果为无穷大 正常为400左右  则那桥或显卡就空焊了 可我测试了很多次有直接导通的 又有无穷大的 而阻值就每个区间都有完全不规律 我说要换 可我师父们又说有些是这样的。。。。。我经常看论坛上说打桥阻值 可我打出来的不知道怎么判断 求大侠教我怎么判断,我。。我。。我。。我从小就是个可怜的孩子 您就同情同情我嘛 55555555
3 总线 总线 这个怎么测 论坛上经常看人说测  可我师父说没必要测 我问过两次 就不再问了
4   喜欢看图纸 那图纸自学过程中 那请问PDF图纸中一个芯片有什么是代表芯片正常必须的电压 什么是必须的信号 这个必须要的信号呢 比如说

5 平时看见很多写时序的帖子,文章,有很多都没标记型号品牌 请问难道时序是通用的吗 要理解时序是每个型号都要搞一篇研读呢还是只要每个牌子搞一篇就行呢O(_)O~
     我知道一个通用时序INTEL系列就是内存南北桥再到显卡总线CPU。而AMD系列就是内存南北桥显卡CPU总线,这就是我认识的时序,我又觉得好像一插电南北桥内存就都有了电,根本不是上面时序那么回事请问有什么错,最好请大侠帮我把电池充电芯片35V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加进去,
6 请问是PQ2有什么专业名称吗,当ACOFF高电平时PQ21,3脚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
另外PQ1叫什么专业名词,PQ1里面的双向二极管是怎样工作的呢,从图像看该长管2脚是高电平时1,3导通呢还是低电平
7                仁宝点火回路我稍微看的懂,因为我知道关键信号ACON,B+,我拿到图纸就搜ACONb+(搜到的就正好到点火的那一页)不是联想,不是仁宝的各牌子(我找不到点火的那一页)我该搜什么信号?代表点火完成或点火进行中都行,我该搜什么。第二个问题,ACON低电压脉冲代表有人按了开机键,其他牌子不是ACON那是什么

8                  请大哥看看这几个小东西PQ40,,PQ65,PQ4,PQ60,PQ4叫什么,最重要的是他是基极高电压导通还是低电压导通
9               请问下图PQ10叫什么,关键是高还是低电压导通,那22极管这样并一下有什么用
10             看下图CN17叫什么,关键是什么情况下导通,还有PD7干嘛的呀
这是我自学PDF中碰到的 整合到一起是希望有人能关注 也希望能帮到新手 为中国那难产的电子行业培养点人才,希望大哥们教教我,回答最好标明第几问,不标的话 我倒是能看懂 别人就看不懂找不清了,能加精?

网友(点评):
你的问题不是高深的问题,自己多看书就可以了,高手都修机去了

网友(点评):
1 SPD就是内存的BIOS 和主板的bios差不多 2个问题你师傅有点在误导你一样 3总线这个一般是用假负载测的 4这个你的慢慢来 多看看图纸 和提问 5时序这个都大同小异 英特尔和AMD的有区别的 后面自己查

网友:
如果你还不会走路就建议你先不要尝试去跑步,打好基础再回头来看也许就豁然开朗。

网友:
我是自学PDF识图,我的师傅都不懂 您要我怎么区别跑步走路 不如您教教我先解决认识这几个元件

网友A:
还是先学基础吧,多看些资料。慢慢就能理解。,可以去买书看,现在的网上资料也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学基础吧,多看些资料。慢慢就能理解。,可以去买书看,现在的网上资料也挺多的

版主 您就教教我吧 仁宝点火回路 我能看懂 第一幅图我应该是能看懂的但自学的怕错我确认下 后面的图的芯片就确实不明白了 您就教教我 后面几幅图的那几个元件到底是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呀知道这个就行了 我努力能明白拉我一把吧版主 挑两个回答下嘛 大恩不忘您啊

网友(点评):
既然电路图都能看懂,那么这些基础的问题怎么不会呢? 还是多补基础吧

网友(点评):
从网上下个电路方面的视频教程学下基本电路,如果基本的你都懂的话看看无线电爱好者这本书,里面有如何看懂电路图,教你识别元件

网友:
可怜的孩子,建议到基地去学习一下,回来你就什么都懂了,相信去了之后 会进步很多的!

我以前还不如你现在的基础呢,学完后回来感觉收获挺多的。

网友:
得有个好师傅  要不就多买点基础的书自己看

网友:
楼主问的这样问题还是要自己去看书或者看资料学习才会比较深刻的记忆,还可以远程学习一下笔记本维修的。你学习之后这些都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了,那时候你对你来说高深的问题就是跟信号相关的一些电路问题了。

网友B:
哎,明白了,求人不如求己啊,我现在正在书店找书,另外我只求一点,告诉我最后几副图那几个大元件叫什么名字吧,有了名字我才能搜百度,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小气呀,为什么呀,我还是想不通,真想不通,真真真想不通,网络的意义不就在于共享嘛,论坛有办法高分悬赏吗,教我怎么弄我拿努力回帖换知识,4000元啊还不包餐费每三四天还习惯请一次客进来这个修机器全靠BGA的地方,我现在真的有点想不开了,真真想不开了,我2年的血汗钱啊,以后还要花钱读书,我不痛快,自学的笔记加日记都5个牛皮本了,只是敢修了却修不好,其实我也稍微懂了点,桥堆什么的就是没人教太惨了,5个月了老板师傅一如既往的和蔼,可我自己都不想呆了,算了不写了,我看书去

网友(点评):
你们那收费太黑了,而且师傅连电路都不懂,有空来我空间咱们交流交流,作个朋友,希望能帮上你一点忙

网友:
支持自学成材,先打一下基础

网友:
我还是觉得论坛里好多高手就是不原意说 ,你问他 他说你倒基地去学习一下就知道了 。我很想说我们要有时间嘛 ,而且现在到那边学要花那么多钱。不是我们不原意出钱而是我们根本拿不出钱,没有关系没有地位 到那边都是靠自己 ,所以我们一边挣钱一边学习很正常啊 。再说我们问的问题也不是很低级啊 ,就算我们问的问题低级你们要谅解我们这些撒 ,我只能说在基地学习会快一点,自学慢一点而已嘛

网友(点评):
这个你要问一下高手们是如何学会的了,我想应该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学会的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我理解他们,高手他们也不欠谁的,这个得看他想不想说了,也要看一些问题值不值得说,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请教别人,不管别人愿不愿意说,自己都得有礼貌。

同意你的说法,这只属于道德范筹

网友:
无论你在哪里学 建议你不要拿这些问题去追问你的师父 们, 如果他们不蛋疼,说明他们还有个名字叫 菩萨

网友C:
连图上的P沟道场管都不知道还说看的懂啊?

网友(点评):
就是不懂人家才问的,你说跟所有P沟场管都是你造的似的

网友:
这个元件用在此处是升压的,我管它叫三脚二极管

网友:
CN17就是外接电源那个接口,PD7就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明白了,求人不如求己啊,我现在正在书店找书,另外我只求一点,告诉我最后几副图那几个大元件叫什么名 ...

建议你还是从原件学起,二极管,三极管,MOS管等等的电路原理图符号,以及好坏判断。MOS管电脑主板上用的忒多了你那什么PQ40以及就是,基础扎实没坏处

网友:
内存的SPD不就是内存卡边边上的那个小芯片吗。里面存有内存的一些参数,比如是是什么频率啊,什么时序啊。都存里面。开机时BIOS读取到这个信息就会以这个参数为准。我听说。内存就算没有这个芯片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因为BIOS会按照一般默认的频率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图上的P沟道场管都不知道还说看的懂啊?

有时间问这基础问题还不如自己下视频教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