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on/off电压低

楼主(2011-07-21):
hpc液晶 电源板,故障,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亮,开关可以关闭指示灯。拆开,发现hpc电源板输出端上有个470微法,25v电容鼓包了。把这一路的6个相同的都换了。测的5v 12v 电压都正常。那个on/off 控制信号电压低,只有0.05v。正常是话是1.8v左右吧。这个开关的on/off控制信号为什么电压低。但是5v 12v 电压都正常。现在,开机还是黑屏。电源指示灯亮。维修on/off高压板高压板开启信号的思路是什么。正常的情况下。控制板上的on/off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板代下,看看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AD板坏了。

网友:
把高压电路的开启信号断开量,如有高电平查高压电路,如没有刷程序不行就更换MCU ,有些HP机器三板合一的那种大的一体板,开启信号为低电平触发

网友:
hpc百分之90都是高压板的问题,你看看4606击穿没有,还有就是高压的那些小三极管

网友:
低电平开机的用通用的高压条代换的只能改电路。

网友:
这个电源高压一体板,现在是外接的通用高压板,以前的坏了。给高压板供电的12v 地线都接了那个on/ff开启信号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呢。现在量on/ff电压为0.05v.灯管不亮。

网友:
开启信号3.3V-5V

网友A:
开启信号3.3V-5V
如果电压偏低了 你可以从 其他地方找个这样的电压就可以  一般 从屏的电压 (用表量一下 看看 到屏的5V电压 是不是受开关控制的
) 指示灯的电压都可以的

网友B:
一半是3V到5V   我也见到过1.8V左右的 也正常, 一般是 驱动板主芯片直接或通过元件发过来的,建议你在驱动板上的开启信号脚上追线,看到主芯片中间的元件有无损坏 ,没有的话, 把主芯片加焊一下,再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C:
不接高压板。那开启信号脚是不是也是低电平。是的话就是MCU的问题。程序坏了。高电平的话就是高压板后级有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接高压板。那开启信号脚是不是也是低电平。是的话就是MCU的问题。程序坏了。高电平的话就是高压板后级有短 ...

不论是开机还是关机,那个开启信号都是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论是开机还是关机,那个开启信号都是低电平。

在没接上高压条和接上VGA信号线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信号3.3V-5V
如果电压偏低了 你可以从 其他地方找个这样的电压就可以  一般 从屏的电压 (用表量一下 ...

谢谢提示,我从电源板的其他地方找个5v供电,听到高压板上有轻微的声音。在开机的状态下,电源指示灯亮。但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半是3V到5V   我也见到过1.8V左右的 也正常, 一般是 驱动板主芯片直接或通过元件发过来的,建议你在驱动 ...

多谢回复,这个驱动板有没有通用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没接上高压条和接上VGA信号线的情况下?

电源板光接控制板,测开启信号是0.05v,开机和关机都是一样的电压。

网友:
我觉得重点检查在驱动板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光接控制板,测开启信号是0.05v,开机和关机都是一样的电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个驱动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个驱动试下不就知道了

恩。驱动板上有两路给高压开启信号供电,测得一路是5v.一路是0.1v.明显偏低。这路低的电源从一个3级管出来,出来的电压就低。这个三级管供电只欧0.8v.从mcu出来的电压也是这个0.8v.现在怀疑mcu有问题。我发个驱动板换上试一试吧。

网友(点评):
三极管c.e极击穿也是低电平 且不能升高 你把be极短路之后再看 能升高就是mcu的问题了

网友:
我换了一块驱动板,这次开启信号有了是4.8v,但是屏幕不显示。我有换了一块电源板,这次屏幕显示了。我测了了开启信号电压是1.8v.我换了以前的驱动板也是1.8v.能点亮屏幕。看来是,电源板的12v 供电偏高。我测了以前的电源板是14v,电源板的供电一个14v,一个是5.5v,供电电容都换过来。还 是电压偏高。

网友:
电源板上的12v供电达到14v。驱动板给的开启信号是4.8v,屏幕不亮。后来换了电源板,12v供电达到13.4v,驱动板给的开启信号是1.7v,点亮屏幕。以前的那个驱动板是好的,是电源板的供电电压高。引起驱动板开启信号供电不正常。

网友:
12V------>13.5V也偏高啊,正常么???

网友:
正常的开启不是3.3V么,怎么1.8V也能行???

网友:
驱动板上有一个驱动信号放大三极管损坏,我遇到故一次,顺着驱动信号追线即可找到该管。

网友E:
在驱动板什么找,应该是MOS管坏的可能大,要不查发出开关信号的芯片,断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驱动板什么找,应该是MOS管坏的可能大,要不查发出开关信号的芯片,断开查

电源板供电有14v和5.5v,没有怀疑电源板供电过高。特别是14v的供电。

网友:
此类故障大都为驱动板挂了。

网友:
13.6还是偏高,能正常开机,14却不行,不理解,什么牌子的显示器,什么型号?

网友F:
驱动板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驱动板上的问题,

驱动板没有问题。我换个电源板好了

网友:
5V一下,3.3V多

网友:
应该是3.3V

网友:
这个三极管是否正常,他的C极一般是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3.3V或者5V,B极通过电阻连到MCU上了

网友:
建议把高压板的开起信号接到屏供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