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引起的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07-21):
以往修这种键盘不能用的就是闭上眼睛收钱的。可今天第一次遇到io坏引起的,根据理论我们都知道键盘是由io控制的。
故障大概是这样的,插上键盘后,测其电压2脚5v供电 4  6 脚正常时也应该为5v实测为 1.8v 0.8v。取下键盘测其电压都正常。贴片电容摘下,故障依旧。排阻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于是更换83627DHG 故障排除。(原型号是DHG)先用的是83627HG,开机后过内存后掉电。最后干脆不跑码。

网友:
是不是你的IO是坏的呀  在一个在取IO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旁边的电阻电感 ~~~~~~

网友:
要是拆拆电容就好了。就没有这么商家在卖IO了。有次我闭着眼睛换南桥也可以把K/M搞好。

网友:
你之前的IO肯定是有问题 的

网友:
换IO好了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