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7-21):
修了一台显示器,刚开机时是花屏,用了一下就能看到图像,不过看到的图像还是有点花屏,在接了笔记本的外显时显示图像时不能跟笔记本内屏同步。请问那个朋友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AD板坏了。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要拆了检查才知道。问一下就知道哪坏了,你当神仙啊。

网友:
拆下来看看屏线是否氧化~~~若是氧化就处理下   我遇到好几台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换一条屏线看看,如果不行就加焊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

网友:
屏线的接触面有氧化层擦擦

网友:
换屏线试试吧

网友:
典型的故障 屏坏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还得做好屏坏的准备...

网友: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屏线擦一下,屏接口压下,多试几下,再确认是不是屏的问题,有条件换个屏试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