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大给我说说EC和I/O是怎么回事?(新手糊涂中)

楼主(2011-07-21):
        RT     那位老大给我说说EC和I/O是怎么回事?我是新手,没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点晕啊  !!

网友:
IO集成在EC里了。

网友:
同问,还有KBC?它们三者是什么概念来的?希望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呀。

网友:
现在笔记本里的EC都有集成IO什么KBC了,甚至更多功能,不但管理那些键盘触控板等输入输出设备还管理一些电源的开启关闭信号,所以脚脚很多。IO,KBC,EC都可以叫,自己明白就行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1ca45b659b6648d7c1c74670.html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们的解释,现在我懂啦!

网友:
哇,这么快就懂了,太感动了,快速学习能力是要有的

网友:
就当是一个芯片就行

网友:
EC是带资料的单片机,用在本本上和超级IO也没有什么分别了,除了具有触发上电时序控制的功能还有键盘管理,还其他一些电源控制的功能

网友:
额,我也学习了,我说怎么ecec的,原来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