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夏普笔记本

楼主(2011-07-21):
型号:PC-AL5BG5
故障:上电1.2A不亮机

接机来修。拆开后发现机没有修过,南桥为VT8235 CPU是AMD2200+

先换CPU无果,仔细检查看各点电压有没有出来,测各点电压都出来了,这机找不到图纸,没办法慢慢跑一线路吧,
电流能上1.2A证明各处电压开启都已经成功了,客户反应最初为USB不好用了,于是打了一下USB对地阻值,,4组USB,只有一组有点不正常,仔细看了一下南桥,有点发黄,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直接换掉VT8235,开机电流1.2 1.4 1.9 2.3A亮机,心里一阵喜,进系统后死机,以为是发热引起,改散热无果,再关机进去卡在硬盘BOOT那里不动了。就是说进不了系统。硬盘识别一切正常,这下子就纠结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多次开机。有时可以进系统。南桥的BGA应该不会有问题,为了排除,再换了一个南桥,上电进系统正常,,以为好了。装机。
装好机后一开机掉电。0-0!
拆机裸板,不掉电了,装机。又掉电了。于时拆装多次总算发现问题了,休眠开关!!!。直接拆掉开关的黄片后不掉电了。进系统超级慢。于是又拆下来,再开机。电流0.07,要疯了,。。。。扔一边不搞了。。今天又拿出来仔细看了一会。发现还是休眠开关的问题。。这次直接拆了这一块,,开机一切正常。也不慢了。

修这种老机器真的太冷门了。图纸找不到,更别说点位图了,,只能慢慢一点一点的来。急不得的啦。

网友:
夏普的至今还躺着在。哎,没图纸的悲剧!!

网友:
漫漫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