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an52飞线维修

楼主(2011-07-21):
一abit an52主板经测量无3VSB。无图纸,跟线查到IDE旁MOS管S端,此管D端为5VSB.通电,G极无电平变化,5VSB就无发转换3VSB,查控制此管是W83304芯片。查W83304PDF 。

通电,芯片10脚34.35脚无电压,41脚5VSB只有2v。5vSB只有2v肯定不对,跟线无果,遂飞线从5vSB到41脚,通电3vSB 出来了,触发不上电,那有问题?先知经验,触发不上电一般跟I/O有关,查此板用W83627DHG I/O.换还是加焊,当然先简后繁,加焊通电跑马 ok!此板修复完毕。

网友:
呵呵呵。能从ATX直接接个3.3V过去么。。我经常乱飞

网友:
思路很好啊,值得借鉴,IO是不是以前有人换过?很少有虚焊的吧。

网友A:
板上无标号,可能不是这个

网友:
不喜欢飞线。。。还是跑线换掉坏的器件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上无标号,可能不是这个

谢谢我查了就是它

网友(点评):
是这个双二极管坏的意思吗? 还是没坏只不过是D13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查了就是它

它没坏可能它的线路出问题了 5VSB不是直接到9脚。客户着急要机没在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