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H,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1-07-21):
用GHOST装的,每次装到最后的时候就死机不动了,拆了光驱,电池,也不行。换了CPU,风扇也转的很好,温度不高。把硬盘拆下来放在INTEL主板机器上装完了,放到本本上,进了系统,桌面出来,半分钟左右就死了。进WINPE蛮好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不要用GHOST系统装,用原盘装吧,收费的时候高点就可以,华硕的鸟机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十有八九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原始故障是什么 为什么装系统会死机呢

网友:
就是不打驱动正常  打了就死  基本显卡问题

网友:
大家说的好,我也知道

网友:
安装时一个驱动也不装,然后进系统装一个试一个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