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七彩虹C_NFT5主板)

楼主(2011-07-21):
七彩虹C_NFT5主板

故障现象:
上电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此板被人检查过。
故障修复:
上假负载,测量VCORE电压1.5V左右,VDDA,PG,复位均为0V。测量总线电压1.2V,内存供电1.8V左右,测量两个待机电压3.3V和1.5V,测量桥供电1.5V,再测量其它复位脚(IDE,BIOS,PCI电压均为0V)。从VDDA脚跑线,经过电感连至场管的S极,场管的G极连至运管放大器,测场管G极电压0V,查运放条件,VCC12V,正向输入端0.17V,看来是进来的电压不正常,在正常的话电压应该是2.5V左右。继续查正向输入端的线路,是由3V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连至正向输入脚。那么测量分压电阻(R1)的一端有3V电压,而电阻(R1)另一端只有0.17V,断电,打正向输入端的对地阻值正常,怀疑是否是两个分压电阻有损坏,导致分压出错。将两个分压电阻(R1,R2)拆下来,测量阻值结果正常。那么是否是运放本体有问题导致电压拉低,将两个分压电阻装上,再将运放拆下来,测量正向输入端的焊盘,电压还是0.17V。这时发现焊盘上面还有一条线是连到下面的三极管C极。打三极管的E极对地为0.显然三极管起开关作用,上电测量三极管的B极电压0.7V,原来正向输入端是被三极管导通将电压拉到地。看来肯定是什么条件没有满足,导致三极被导通。再继续从三极管B极跑线,连至另一个三极管的C极,此三极管也是E极接地,开关作用。而B极为低电平。那么问题出来了,当这个三极管的B极得到高电平,会实现CE极导通到地,那么前一个三极管的B极也会变为低电平,这样前一个三极管就不会导通,并且正向输入端的电压也不会被拉低。
再继续从第二个三极管的B极开始跑,结果进了CPU座里。看来是CPU座里的某一个电压没有出来。

拆掉CPU风扇底座,准备一查究竟,结果真相一下就出来了,原来这块主板被人检查过,在风扇座子的下方很明显有线路被弄断的迹象,如下图:

测量断线的一端电压1.8V左右,再经过跑线这个1.8V正是内存的供电,并且是连至CPU座里。刮刀刮漆补线,再次上电,测量VDDA,PG,复位全部正常。上真U,顺利跑码,故障修复.

网友:
台式机主板很便宜,感觉修都没什么意义

网友:
是上家做的手脚吗

网友:
这是故意的啊,由于报价过高,人家不修了,就把人家板子的隐蔽地方搞断线,让别人怎么修也修不好。

网友:
那线不应该这样断的,人为的.

网友:
那个好像是被烧焦过的痕迹。

网友(2016-06-26):
楼主技术很好啊  的学习了 现在很多东西不会

网友:
故意搞破坏的

网友:
应该 是用力过猛碰断的,
看断点不应该是人为是,因为人为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呵呵~~~